新手学显卡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0-05-11):
本人新手 重来没修过显卡  所以问的问题低级大家不要笑我  请问一下 各位师傅   如果显卡花屏的话怎么去判断哪个显存坏了 是不是量显存连到GPU的线的对地阻值 但是我发现不准确 有的根本就量不出问题来 希望知道的大哥能告诉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对应GPU的检测软件可测出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我用软件检测出来了结果但是也不会看。

网友:
没积分。。。在顶下。

网友:
先学习下理论,GPU的工作条件,显存的大小和位数,BIOS和PWM等的工作条件
不是显存坏就花的,电压不对,电容不良,GPU不良,断线都会花
再就是学会使用软件测试
ATI 卡用R6 R3 R5测、
N卡用MATS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用经验判断出坏的地方

网友:
我刚进来看一下

网友:
有显存定位图,找来看看就知道了
显存定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2546-1-1.html

网友:
你先找一些基本资料看看吧,这样问别人得不到太好的答案

网友:
如果显卡花屏的话怎么去判断哪个显存坏了 是不是量显存连到GPU的线的对地阻值 但是我发现不准确 有的根本就量不出问题来
-------------------------------------------------------------------
如果用软件可以定位出坏位,找到相关显存,测PCB线是最准确的,怎么能说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