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一下,那个方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11):
(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检测反馈电路中的控制触发

网友:
就是测试点

网友:
应该是一个可以断开的焊点

网友:
这个一般为电路各部分之间的连接点。在测试时,可以断开这个点,使两部分电路分开,可分别进行测试,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测试点,板子上就是一个铜点

网友:
一个测试点,你要是注意一下,满板都是的

网友:
应该就是一坨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