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5-11):
故障显现:把电池拿掉用适配器供电,按开机键可以触发,风扇转屏幕不亮,硬盘灯不亮。
                 用电池可以开机启动并进系统一切正常,这时用适配器供电,机器一切正常。
                 关机充电指示正常。   问题是只用适配器不能正常启动机器..........,请坛子里的大虾 小虾 龙虾们
                 帮着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充电芯片或南桥等

网友:
可能是前面隔离保护电路吧。从简单的开始查不要乱动桥。

网友:
电源转换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饱嗝电路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