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能认网卡,上不了网

楼主(2010-05-11):
有个HP DV1000机器客户说是网线擦上去没反应,看了下,认到网卡了,但是网线接上去没反应,网卡的灯都不会亮。网卡的接口是好的,以为是南桥的问题,加热了南桥,还是不行,网卡口也换过了,也是不行。不知道往那边查了。有遇见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吗?有的麻烦说下,小弟感激不尽。
上不了网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网卡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网卡IC,网卡晶振常见

网友:
先把几个线的阻值量下,到SB之间的线是否正常。

网友:
会不会MAC地址芯片啊

网友:
查查网卡芯片和MAC地址存储器看看

网友:
你查查网卡接口旁的网络电感,那块电感容易坏,测一下网络电感。我遇到过,换了网络电感就好了。如果换了还不好,只有换网卡IC试了。

网友:
是呀,这种情况多为网卡挂了,你整什么南桥呀,要先整网卡这条线上

网友:
先看网桥了,他是关键

网友:
先把工作条件搞清了再换网卡

网友:
为什么一上来就加焊南桥,没考虑过是网卡或滤波器的问题?

网友:
网卡口,网桥,然后是网卡蕊片,不行了,在看网卡蕊片到网桥上面的电容,电阻或排阻

网友:
换防雷击芯片吧。在网卡口后面。长方形的。黑色的。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网卡晶振,或者是网络电感,首先要排除的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个就是换防雷击芯片或网卡头,只要网卡头上有灯而接上网线灯不亮的话就是网卡头接触不好或防雷击芯片有问题。

网友:
网桥没坏换网卡试试

网友:
你没有关注一下网卡隔离芯片吗,这种问题一般和隔离芯片有关的

网友:
网桥的可能性比极大
不行就换网卡把 这种情况一般跟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网卡,MAC芯片,南桥,有时接口也会引起不上网的现象,仔细排查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的机会应该更大一些

网友:
测一下隔离芯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