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杂牌液晶,奇怪白屏问题,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0-05-11):
刚刚接修一台17杂牌液晶,刚开机屏幕乱跳动(白色的宽带闪动)反正跳的一塌糊涂,最后白屏,但隐隐可以看清一点点很淡的图象,换一块驱动板还是一样,换屏线也一样!看来是屏有问题!
拆开液晶屏板,测量5V和稳压后的3.3V电压都为0V ,但保险管和稳压管都没有烧坏,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驱动板换的新的!不可能有问题!
关闭液晶电源,瞬间开机,发现有5V和稳压后的3.3V ,但3秒钟后5V和3.3V电压消失,晕!!!!!
反反复复弄了20几分钟,最后竟然开机一切正常!这个时候无论你开关机一天都没有问题!但关机2小时后再开机又重复上面的问题!闪动后
白屏!后来我问了很多同行的朋友!他们说是液晶面板漏电,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对了!顾客送来的时候也是说有时候正常!有时候白屏!
屏幕乱跳

网友:
有可能是贴片电容,认真查吧

网友:
查一下3.3和5v的稳压电路。

网友:
查一下3.3和5v的稳压电路

网友:
查了一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最后把所有的芯片全部加焊一遍,自己已经用了2天了,还没有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虚汗了!希望不要出问题!

网友:
有些像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觉得像电容的问题 毕竟是杂牌

网友:
屏线接口是否接触良好(遇到过),还可能是屏显芯片(屏显电路)有问题

网友:
输出电容假焊,建议在电容上再加点热融胶,一劳永逸,不过做维修生意的,huo huo

网友:
保护电路起作用了,要是有屏的电路图就很好修,没有图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