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花屏问题修复一列

楼主(2010-05-12):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550,现象为中部花屏,接通稳压器,显卡过了,而且指针不停的摇晃,能够进入系统,还听的到声音,后来怀疑屏线的问题,但是都凉了,电路正常,重新插拔了一下,重启,还是一样,难道液晶坏了?不太可能,后来无意中在拆键盘的时候发现按键盘Caps Locke和开关位置会导致屏幕中部花屏,折下键盘盖板,发现是因为和下面风扇螺丝有的会拧入较深,突出后和主板接触到了导致,按下开关或者SHIFT键的时候最明显了,做了绝缘处理后就不再出现,拷机一天正常,问题解决。(这么简单的问题费了我几个小时来思考,郁闷)

这个问题太隐蔽了,希望大家作为参考。

网友:
沙发,下次遇到这种机器按楼主的思路看看,如果能修复就可以直接收钱了

网友:
经验是好经验,但保内机器能不拆就不要拆,免费保修,你干嘛去冒那风险,如果是硬件问题,你还打算开修吗?

网友A:
首先已经跟客户说了,客户说再售后那里等了半天,人太多,很急,就直接跑过来了,他说无所谓,只要能搞好就行了

网友:
这么细心,观察的好仔细啊

网友:
首先已经跟客户说了,客户说再售后那里等了半天,人太多,很急,就直接跑过来了,他说无所谓,只要能搞好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他说无所谓,只要能搞好就行了。。。。没搞好呢?

网友:
那问题 是谁整出来的呢  没人拧螺丝 怎么 会有问题呢

网友:
既然客户都说无所谓了,我更无所谓了,因为是抱着修好的态度去修,修不好在说的原则。没办法,接个单子难啊。 6# 月饼

网友:
这问题确实很隐蔽,要不仔细,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网友:
昨天修一台dell是因为加焊显卡后忘记把板上的绝缘贴纸放回,导致开机时而不亮。废了半天功夫才搞定。细心还是非常重要啊

网友:
他说无所谓,只要能搞好就行了。。。。没搞好呢?
引用 网友B:

就是,维修哪能说百分之百。只能说修好收钱,那修不好你要赔他钱么。

解决这个问题实属不易。

网友(2010-06-20):
联想拆开机器,只要不动板子都可以保修的,我们这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