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5-12):
来自: 广东珠海 来自 广东珠海
[i=s] 本帖最后由 无双鸟 于 2010-5-12 01:42 编辑
是你的客户端机器有问题,在局域网共享里面IPX协议是很重要的,一般默认情况下是没有安装IPX协议的,建议你把IPX协议装上去就可以了,要服务端和客户端都要装上。一般情况的处理是这样的:1工作组相同(两台机)。2如果有安装防火墙请设置好访问权限。3安装IPX协议。4。导入注册表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Lsa]
"restrictanonymous"=dword:00000000[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restrictanonymous"=dword:00000000
; 以上两行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本地安全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不允许SAM帐户和共享
; 的匿名枚举。系统默认值是:已停用。
; 解说:操作系统默认:利用ipc$通道可以建立空连接,匿名枚举出该机有多少帐户。显然
;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本系统已设为不允许空连接了。以此提高单机拨号上网的安全性。
; 负面影响是局域网不能互访了。要更改一下才可以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limitblankpassworduse"=dword:00000000[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Lsa]
"limitblankpassworduse"=dword:00000000
; 以上两行在系统中的位置是:本地安全策略--安全选项--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
; 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系统默认值是:已启用。
; 解说:很多人的帐户是不加密码的。这样,当局域网中别的电脑访问本机时,会弹出错误提示:
; 登录失败:用户帐户限制………。这是XP系统的一条安全策略造成的,防止别人趁你空密码时
; 进入你的电脑。如果你觉得无所谓,不必做这些限制,那就把它设为:已停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UserAssist\{75048700-EF1F-11D0-9888-006097DEACF9}\Count]
"HRZR_EHAPCY"=hex:0C,00,00,00,26,00,00,00,F0,FB,E5,52,64,95,C6,01
"HRZR_EHAPCY:"P:\JVAQBJF\flfgrz32\sverjnyy.pcy",Jvaqbjf 防火墙"=hex:0C,00,00,00,08,00,00,00,F0,FB,E5,52,64,95,C6,01[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haredAccess\Parameters\FirewallPolicy\StandardProfile\GloballyOpenPorts\List]
"445:TCP"="445:TC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5"
"137:UDP"="137:UD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1"
"138:UDP"="138:UD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2"
"139:TCP"="139:TC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4"[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haredAccess\Epoch]
"Epoch"=dword:000001ED[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Print\Providers]
"LogonTime"=hex:E8,31,8E,4F,64,95,C6,01[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SharedAccess\Parameters\FirewallPolicy\StandardProfile\GloballyOpenPorts\List]
"445:TCP"="445:TC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5"
"137:UDP"="137:UD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1"
"138:UDP"="138:UD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2"
"139:TCP"="139:TCP:LocalSubNet:Enabled:@xpsp2res.dll,-22004"[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SharedAccess\Epoch]
"Epoch"=dword:000001ED
; 以上数值对应系统中的位置:控制面板--防火墙--例外--文件和打印机共享。系统默认:不选。
; 解说:所有的策略都设置好了,局域网依然不能访问,提示:您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找
; 不到网络路径!呵呵,真是令人火冒三丈!其实XP还有一道关卡,就是防火墙,必须要经过
; 防火墙的允许才行。[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forceguest"=dword:00000001
; 以上数值对应系统中的位置是: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 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份验证。这时,当局域网
; 其他机访问本机时,不会弹出对话框,就可以直接进入。在家庭网等完全可以信任的区域,
; 建议使用这种方式。
5启用来宾帐号。
经过以上设置,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