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 BL51 笔记型电脑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0-05-12):
这台的故障~~~还真明显~~~~~用眼睛去看~~~看的到就可以修复了.....

维修流程~~~~
送电下去~~~~只看到我的电源供应器..待机电流0.02A~~约3秒~~变成0.00A......
先外观检测~~~没异状...准备拆机...

拆开一看.......晕了..整个散热孔都塞住了....心想...该不会CPU或是BGA晶片挂了吧(南北桥).....

不过~~~我继续拆解之后~~~~居然发现红框的部分有螺丝......

看不到吗?我放大给大家看...

虽然这位置有螺丝~~但~~~不开机原因不是他引起的
看到电路板灰尘超厚的...清理一下....

在清理一半之后~~~居然发现.....USB附近~~有东西断裂......也不知道是烧焦还是被弄断的

会这样~~主要是这台被拆过拉......我很怀疑~~~会被拆过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常常当机被拆开过...
然后不小心弄断了......造成短路..引起待机保护......
我查看电路图之后~~确定只是电感~~~可用0欧姆贴片电阻代替

将电感移除~~并且将上面的固定胶清除~~~~~清干净之后

将0欧姆贴片电阻装上去

开始组装~~~~~组装回去~~~要记得~~把散热膏给涂上去....

大家应该有看到了吧~~~散热孔被我清理干净了.....

东西都装回去之后...

上电测试~~~~~待机电流有出来了0.02A~~

开机后的电流2.55A~~

进入XP作业系统~~~~

进入桌面之后的电流~~~2.46A

在这之前我都没装电池~~~~装上电池之后的待机电流(充电电流)0.78A~~

再次开机测试USB~~~确认可以正常使用~~~~~

完修~~~~~谢谢观赏~~~~~~~~~~~~~~~

网友:
帮顶哦。就喜欢看你的教程。还能做我师父啊。呵呵

网友:
有很多故障都是能用眼睛看得出来的
昨天修R60不触发,一拆机就看到LENOVO芯片腐蚀

网友:
能看到的故障,第一说明楼主细心,有经验,第二说明楼主运气好。

网友:
楼主好运气 修到这么好修的机器啊

网友:
这样的钱好赚,哈哈

我不是专家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耐心、信心、决心、开心,修电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运气可言的

网友:
要是都有楼主这样运气 就好了   咱们干维修的就不用愁了

网友:
那这样问题你收多钱呀?“有可能是因为常常当机被拆开过...”这句话不明白什么意思,,常被拆开还这么脏。。楼主你是个好人呀。。风扇清的那么干净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子太让人奋斗了,又增加了很多学习信心。。。也看到了细心的重要。

网友:
IN MY CASE I FOUND  SOUTHBRIDGE IC ATI SB460 FAULTY IN MORE THAN 10  LAPTOP

网友:
写得很详细嘛有图又有字 呵呵

网友:
刚开始看前面,我还以为你要说是灰尘太多耶!结果是USB断裂导致保护了。

网友:
恩   细心 很重要  又是细心可避免走弯路

网友(2012-06-07):
现在这样的本本来到我手中;了。能上电到1,6v左右,不开机。郁闷。不知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