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辅助电源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12):
有很多电源的待机电源输出端在整流滤波之后有一个到地的电阻,而这个电阻有的电路上的阻值只有十几欧姆或二十几欧姆,我修理的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上是22欧姆的,在正常运转时很热,手不能长时间接触,我就思考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定这么低的阻抗,不能高一点吗?阻值太低不是待机电源的耗能很大,而且发热也很高,增加电源的故障率吗?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电阻是电源的一个负载,使输出电压更稳定,过小了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网友:
难道不能稍微阻值大一点,让电阻和辅助开关管不至于那么热吗?辅助电源只要插电是一直工作的,这样长时间工作的元件温度这么高我总是感觉很担心的,听有经验的师傅说这样的温度是正常的,但我总是感觉是否可以把阻值调大一点,让温度稍低一点。

网友:
可能是厂家考虑到开关电源空载时,容易损坏辅助开关管而设计此电阻。算下来,光是这个电阻上就流过200多MA的电流,功率至少1瓦多以上,是应该发烫的。我查了二个电路图,一个没有这电阻,一个有680欧姆。所以也不一定非要这么小的不可。个人看法。

网友:
不甘心找了若干阻值的电阻来试,开始换了个100欧的,温度确实是下来了,可是电源出现了很细微的吱吱叫声,换到40欧的还是叫,再换小一点温度上来了。看来人家设计的是有道理的,有的电路阻值大很多可能是各种电路不完全一样。

网友(2010-06-2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