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f500 amd

楼主(2010-05-12):
hel
has anyone put nvidia nf-g6150-n-a2 instead of nfg6100-n-a2 are they both the same. the g6100 is in f500 machine at8 m/b and dv6000 is a similar board with at8 m/b are they both compatible/same.
thanks

网友:
这位外国朋友好像是在问用6150能否代换6100      我没尝试过。有尝试过的朋友解说一下!
独显和集成的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   后面的几句话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