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显卡有两条AD线阻值偏高了200

楼主(2010-05-12):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思路。
从做过BGA了。问题一样。。

正常是310    有两条变500了

网友:
第一:取下BGA量那二条AD线。
第二:BGA本体不良。

网友:
取下量没问题。确定是BGA的问题?我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GPU损坏或者总线上的电容坏

网友:
GPU损坏或者总线上的电容坏

乐天 -10 灌水

网友:
总线上的电容是哪?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重复发贴?难道我们给你的解答不够详细还是你没有GPU去换

网友:
我并不是重复发帖。有很多张这显卡...出现的情况自然不一样..我只不过用同样的图片

网友:
gpu好象起泡了

网友:
PCB严重发黄。GPU基板起泡。

请教:AD线是什么?

网友:
AD线是指地址总线

网友:
请问总线电容坏为什么会导致AD线电阻变大? 通常电容短路不是阻值变小吗?

网友:
AD线的定义是地址线与数据线共用的总线,是一种复合总线类型。在PCI和AGP总线上就用这种类型的总线寻址和传输数据。
在PCI-E上没有AD总线类型,LZ测的AD线在什么地方?就不明了。

网友:
16组数据线有两组有问题,电容是好的,又重做过gpu还是一样的应该是gpu有问题

网友:
PCI-E总线传输有总题,换掉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