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630K针式打印机卡纸故障

楼主(2010-05-12):
630K打印机打印在退纸的时候经常卡,一边的纸孔就跑出来啦,造成卡纸现像,用的是140-2的打印纸,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检查一下卡夹是否完好,还有:排纸辊压力不均匀也会这样

网友:
这是EPSON机器的通病,K3H也有这样问题

网友:
我看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排纸辊压力不均匀这个排纸辊是在什么位置,就是那个转动的吗。
EPSON机器的通病,没办法解决吗

网友:
查牵引器走纸轮位置是否一置,连续式报表纸排孔做的不是很对位也容易掉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推式针打分向前和向后出纸,也就是说排纸辊就是进纸辊,压力不均匀。靠目测不行,让机器进一张纸用手从左右两侧分别拉,感觉一下。另外卡夹不良或装纸不规范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