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晶扫描仪USB电脑识别为未知设备

楼主(2010-05-12):
一中晶扫描仪3830的USB电脑识别为未知设备,测量USB数据脚对地阻值,其中一支为1。5K,另一个脚为无穷大,中间的籍合电阻正常,
测试芯片数据脚对地也是无穷大,主控芯片为下图的:SCAN08A,判定为SCAN08A损坏,但市面找不到同芯片,请师傅给个方案。

网友:
可以联系上海中晶科技,发块板子给你

网友:
这型号太老,且属低端产品,找中晶买配件不如买个二手机也就几十元

网友:
主板买个二手的,上淘宝看看有没有。

网友:
呵呵,这个别无它法:换板或IC。

网友:
这样看来问题有点大了,只有判一个"死刑"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