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cpu电压不够怎么修

楼主(2010-05-12):
板子型号为NF M2S,插检测卡跑00,有复位信号,cpu不能选址。测量cpu供电只有1.36V,正常应该是1.4V。换过正常的cpu供电芯片也没用,请求达人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CPU供电1.4V正常,那1.36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查的。。。。,再说,你说复位也有了。
你说CPU不能选址,是测的哪?CS#没有跳变还是.......测量的数据是什么?
有没有压压桥试一下,打下AD线

网友:
cpu供电只有1.36V,正常应该是1.4V,其实是正常的,跑00,主板触发开机不跑字,对于NF桥,判断是否脱焊或桥坏

网友:
看看CPU座虚了没有。查易下北桥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诊断卡没有IRDY信号,桥压过的。我是个初学者,手上工具有限=。=,表叙不清希望达人们见谅。谢谢各位的建议,马上去试下。

网友:
1.36 CPU 供电是正常的了 ,查下内存,桥供电吧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呵呵 思路略同

网友:
1.36V绝对正常 完用表的问题  NF的话 桥的问题大大的

网友:
更换BIOS~~~试下,一般 这样还不行 就可能 是 桥的 问题了!

网友:
检查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差这么一点点很正常了

网友:
汗   你 用手使劲的按 桥   看看是不是 桥虚焊,

网友:
桥,看空焊接没!

网友:
是北桥虚焊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NF的板首先要排除桥是否空焊后再考虑其它的不良,主板上的电压都有一上下浮动的范围,不要太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