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CPU四相改三相可以吗?求助!

楼主(2010-05-12):
刚刚修好一块AUSU主板775针的PS800四相供电,故障是12伏短路,有一相的上相管已击穿,其它三相都是好的,我把那相坏的MOS管代换之后,可以正常点亮了,但是那相修的MOS很烫手,这么烫,再次烧是迟早的事,我已经有过太多的前例了,于是我把四相MOS管全换了,主电源IC3180也换了,驱动ICADP3418四个也全换了,此时发现没这么烫了,于是开单给客户走人,可是昨天那板又打回来了,故障和之前一样,还是我修的那相MOS管又烧了,换了之后又有点烫,其他三相都正常,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主板的四相供电改为三相呢?那相烫手的那相我不用可以吗?记得在论坛好象也有人这样改过,请教一下高手该怎么改呢?    谢谢!

网友:
串联加电压,并联加电流。设计时为4组供电,你改在三组可能会出现不稳定因素。
理论上说,可以改。但我还是觉得,老烧一个地方总应该有一个故障点,可能没有查到,还是一查到底的好,至少比改电路要好。

网友:
不能改 的  但有一种情况就是 三相的和四相的 理论上功率相等 是可以代换

网友:
这样屡烧一项的,查一下该项的小元件,比如:贴片电容,附近的小二极管等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过你要查查主PWM芯片的PDF,看看芯片的三相和四相是怎么定义的,哪个脚需要接地或接高电平,而不是把其中一相元件都去掉那么简单。我都把两块原来是三相供电的845主板,通过修改控制脚的电路,再去掉那相所有的元件,运行了很长时间也很稳定,MOS管温度也不高。

网友:
台式主板可以改的!烧管应该还有其它隐藏的故障!

网友:
挺麻烦的啊  是不是还要考虑到反馈电路

网友:
上低端U可以改,高端就别改了,容易蓝屏死机

网友:
这个板今天又查了好久,没发现坏的什么东西啊,那相老烧的附近的小电容我都换了,还是一样,大家还是具体教教我该怎么把四相改成三相吧?这块板我放弃维修了,只想改一下电路,如果改不好的话,只能报废了,不过一块这么挺新的板报废了又有点可惜  ,哎`````

网友:
如果总是烧掉最后一组说明这个板子上不了客户板子上的CPU(CPU功率太高引起的故障最多了)

网友:
看看烧的那项的电路有没有小电阻烧的。还有频率电容有么有失效

网友:
曾经修过这样的故障,不记得是什么牌子的板了,也是四相供电,屡烧上管,查到是G极对地阻值不正常,又没有同型号电源IC换,刚开始我把上管拆了不装,客户拿走后用了大概一个星期,这次下管烧掉了,我只有把下管拆了,客户拿走后到现在应该有两个月了都没过来返修。

网友:
昨天我正好发了一贴谈775的CPU供电四相改两相,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老烧一相的上管那说明那一相电路有问题,在换了管子后要上电测量管子G极和S极的波形,没示波器要用万用表量G极

的对地阻值,不管波形还是对地阻值都要和其它相一样,相差大了就不行。如实在不想查就干脆把烧的那相上管和下管都

拆掉用三相也行,不用改什么电路,拆了上下管就行。

网友:
可以拆掉的,但是不稳定,容易出问题,因为每一项的供电都是一个独立的过程

网友:
把连电感的有个小电阻和另一相的电感相连就行啦。得查PDF。找反馈脚。

网友:
改线路就把那相老烧MOS管的那个大电感所连的电阻连接到别的一相当中,然后拆除那相的所MOS管,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问一下客户  是不是他在超频呢  或者是主板自代的超频软件问题 刷BIOS或者换系统都是试试的   四相供电发热量我不知道   但是四相改三相 还是找个低端的先练练手吧   或者应该找个电路图 查一下 开机触发和CPU供电电路所连的所有元件   工作量可能会大一点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可以改 管子换大 注意 pwm 脚位 定义

网友:
哈.实在查不出的话加个散热片..

网友:
可以改,不过要看具体板子咯.有些板子上的电源IC是四相,可缩水了,只用了两相,结果示波器看到方波怪怪的.我的12V电流表指针也摆啊摆的,但就是正常使用!

网友:
华硕黄板就是发热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