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5-12):
请大家帮忙了,谁知道QZ9938GN的去保护是那个脚位,

网友:
好象 第3脚还是4脚这两个脚记的不是很清楚了对地短路就可以了 ,你下个PDF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很就没有修这个芯片的高压板了

网友:
9938去保护有三种方法:1.把第3脚对地短路;2.6脚对地短路;3.7脚电阻取掉不用。一般来说第3脚对地短路就可以了。不行再试另两种

网友:
我连了第三脚,可以了,谢了,现在可以常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