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对地短路

楼主(2010-05-12):
刚接到一个致铭主板-NC68S-LM 经检测5V对地了 去查线路得查半天 谁有好的建议提一提 好吗

网友:
没别的号办法  只有一个一个拆了(键鼠 USB口 )以及连接5V的所有大电容和二极管
仅供参考

网友:
只要是用5V的就拆,拆到不短为止。方法笨点,但我认为还很好用。

网友:
最简单和最基本和直观的就是烧 加个5V电烧看哪里发热就知道了!  一般像USB口引起5V短路的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看看键鼠和usb那有没有烧伤 比如电感

网友:
呵呵,就是以拆到那个不短了,就可以了

网友:
受教了 虽然麻烦 但也是好方法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好多。很难找。拆5V电路笨但效果非常差,烧电没试过有空试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最直观有效!开路法~~~就是 上面 朋友们说的拆,一个 个 断开,要求你的 基本功烙铁,风枪过关,但是不要 盲目拆,先目检一 下 有什么不对的 地方!判断是个细心的活!

网友:
拆吧。从U口开始,声卡。。。。。。

网友:
现在键盘鼠标 USB 都拆了 没问题 IO 网卡 声卡 也拆过  没有烧伤 不过这个主板是单桥的 会不会是桥啊

网友:
usb ps/2 pcI agp pci-e

开关供电的南北桥和内存供电斗用到了!

先差查外部接口啊!

网友:
可以尝试短开芯片或接口的5V供电脚

网友:
你都拆了那么多了。。哪应该是COM口芯片问题。。75232

网友:
查一下5V的相关元件和他的前极电路

网友:
5V是主板供电最多的地方,如一个个零件拆来排除可能要半天都搞不出来,最好的方法是加5V电压在短路处烧,限制电流来测试,哪里烫就那里坏

网友:
楼主还没有搞好吗?
COM口,PS/2、声卡、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