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旋转屏 内存 一个sA 短路

楼主(2010-05-12):
开机加电都正常 电流在0.78左右 但就是不跑码 经检测发线内存阻值卡 上的一个SA 短路了 另一个阻值为1 加电量的3.3V 这个本本是不是SA短路造成的? SA 是什么东东? 谁给提供的? 另外这个板子上有集成内存 是不是内存颗粒有问题了?
内存颗粒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不跑码测电压正常么 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集成内存有问题很麻烦,要一样的才能换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那个地方就是那样 问题是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