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内存不过 电压都正常不知从哪查起啦

楼主(2010-05-12):
我修一片845GL主板  插上测试卡显示D5 蜂鸣器报警,测得内存电压都正常 请求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1脚上拉电压有没有? 有先刷个BIOS

网友:
打数据线阻值,检查板子是不是 断线了!

网友:
可以先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内存的AD线都检查一下吧。顺便刷刷BIOS

网友:
你先用橡皮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吧以及你的插槽

网友:
供电管子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啊 按了按 北桥能启动了,我用风枪吹了吹好像北桥挂了,还是报废吧!

网友:
个人感觉有时D5不一定是内存.是显卡
这个是集显,试着压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