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原件可以替换么?

楼主(2010-05-12):
主板上APL431GTB7T短路,可以用kai431A代换么?看不懂PDF,请高手赐教!!!

重新下了个迅雷5的什么稳定版,搞定!!!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 431 一般用做取样

网友:
可以的吧 试试看

网友:
封装一样的就差不多吧.

网友:
试试撒 最多在烧了撒

网友:
你们说的可以 有什么依据没有  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依据就是都是生成2.5REF

网友:
替换是替换成功了,现在开机一切OK,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可是就是迅雷不能够安装,报错,内存不能为读,内存换过4要,系统换过几种不同的,换主板就可以安装迅雷。
现在怀疑是不是动了内存旁边的APL431的原故,这种迅雷不能安装的问题,有高手碰到么???

网友:
和431没关系吧。。仔细找找别的原因

网友:
这种看起来像是软件的问题,但是软件问题排除不了,版上动的过部分就是431,另外加焊过开机晶振,明天看能不能找到原来431试下。。。。客户说搞好前是可以用迅雷的。。。。。。。

网友:
彻底烂完了,原来的431找不到,换了个APL4316699K,现象一样,现在连CPU都换了,还是不能安装迅雷,求高手指教。。。。。全机就差电源没换了!!!

网友:
呵呵。。最后换个电源,也没搞定,重新下了个迅雷5的什么稳定版,搞定。。。。真是搞不懂。。。。

网友:
我就碰到过这种怪事!
我用的番茄花园XP SP3 V1.1*词语被过滤*版里带的迅雷5就有问题(是迅雷5.7版本的),安装它后就不能安装新版本的迅雷了,如迅雷5.9,会报错,提示内存不能为读。
现在只好每次安装时都不选安装迅雷5,安装好后再down个迅雷5.9用。是迅雷5.7版本太垃圾了!

网友:
可以的都是12V稳压5V~

网友:
见鬼!为何会过滤“*词语被过滤*”这个单词?“*词语被过滤*”已经是08年的事了,还会被过滤掉?平台过滤系统也太过时了吧???
见鬼!!!
我偏偏要说“*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词语被过滤*”

网友:
不好意思,再发一遍!!!
我就碰到过这种怪事!
我用的番茄花园XP SP3 V1.1 "Olympic Games版"里带的迅雷5就有问题(是迅雷5.7版本的),安装它后就不能安装新版本的迅雷了,如迅雷5.9,会报错,提示内存不能为读。
现在只好每次安装时都不选安装迅雷5,安装好后再down个迅雷5.9用。是迅雷5.7版本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