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宏碁AL1916W显示器

楼主(2010-05-12):
各位大哥们好!今天小弟接到台宏碁显示器 开始是显示器指示灯亮绿灯 屏灯管不亮。我拆开机器后看 这给机器电压和高压板是一体的。高压部分上25V220UF的两个电容鼓包。我换了电容后机器还是不行。然后我上了个代用高压条,开机接上信号线 指示灯亮红灯  白屏。然后我无意见测了300V大滤波电容 发现 这个电容电压一直不下降(哪位好心的大哥给我解释下)。空板测电源板上12V 5V电压都有。求各位大哥大姐 维修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
把问题搞复杂了,本来就是高压板问题。弄的又是白屏又是电源不能放电的。
  电源300V不能放电不要管,空板不带负载有些板子是不会放电的。白屏红灯亮可能是机器没信号输入,高压板开关信号接成亮度调节了。

网友:
1.高压条的驱动三极管或者是驱动MOS管,拆下来测测是否坏了
2.300V的滤波电容电压本来就不能下降(通电情况下)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
不知道楼主白屏的故障解决了吗?说说经验啊

网友:
是不是高压开关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程序坏了,也就是驱动坏了。换个板子应该好!

网友:
这板子我换过高压板的。你肯定ON/OFF线接错了。他是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