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F179不开机

楼主(2010-05-12):
AOC L171 F179不开机,测电源电压正常,按POWER无反映,指示灯也不亮,
不开机

网友:
更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可以先检查按键是不是好的(可以通过测量按键上是否有3.3V和按下开关是否有跳变)。

网友:
跟二楼朋友同样看法
察看一下驱动板,指示灯没反应,有可能是0——3V的指示灯启动电压问题或者电源指法灯开关问题

网友:
开关早已更换过,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谁有这个板的程序,屏号为:XLM117C010002

网友:
查5V电源是否到解压版,解压版上的贴片MOS管是否转换成3.3V或2.5V,5V到位没有转换查MOS管的G极是否有信号,没有信号跑线看去了什么地方

网友:
驱动板好的坏的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正常了 再驱动板了

网友:
按键没问题的话,看是不是MCU坏了,重新刷一下程序,或换个新的MCU,

网友:
问题解决后,最好能说明一下如何解决的,大家也有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网友:
电压正常,那就是驱动板的故障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块驱动板试试,如果找不到原装的,那用通用的代也可以啊!不过要刷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驱动板可没代换的,它上面可是双屏线,如果是程序坏,谁有这个屏的程序呢

网友:
是mcu程序的问题,没错的

网友:
谁有这个屏的程序,屏号为:XLM117C010002,

网友:
用通用驱动析,还要什么驱动啊, 点上能用就行

网友:
又是一奇美屏吗 把屏线拔了试下 看能否开 屏电路短路的话也会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