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不过内存(未通过)

楼主(2010-05-12):
客户一块GA 主板过内存,打内存的电阻,发现电压只有0.75V,找到一个管,输出是1.5V,先把这个管换了再说,但是故障依然,然后跑G极的电路,发现跑到LM324芯片,根据以往的经验,LM324有四组控制电路。每组都有三个脚,一个为输出,一个采样,一个为反馈。必是采样的出了问题,而采样的是通过电阻来调压的。通过计算输入电压和采样电压的比例应该是3.3:2.5,而决定两个电阻的大小。才开一个472的测量,发现组织变小,换一个。一切OK。

网友:
阻值变小的很少见,基本都是变大和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打错了。是阻值变大了,进而影响了采样电压。虚心接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