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U盘 提示请插入磁盘驱动器H 怎么修啊?

楼主(2010-05-12):
今天修了个UT163-1的U盘,插上电脑可以出来盘符,但是打不开并提示 芯片我都加焊了,没测到有什么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主控芯片坏了,有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
可以肯定主控没坏,主控坏了你就看不到提示了,还是检查加焊的地方,看看连锡没。

网友:
闪存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客户需要里面的数据,不能格式化不能量产啊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在哪 ?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主控并没有损坏(当然稳压和晶振也不会坏 坏了主控不会正常工作的)   你要考虑下是不是Flash虚焊了  尝试加焊了。如果不行 再尝试量产 但是量产数据会丢失 这问题建议你去数码之家找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下!看看恢复软件行不行!?
2。焊下flash芯片!

网友:
这,,,可以解决...

网友:
..你的是什么方案,,设置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Boot block firmware problem.Required special software

网友:
遇到过,觉得闪存坏了没有配件也就仍了

网友:
你试下用量产工具量产下看行不?

网友:
先恢复数据出来  然后量产一下就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