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主板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5-12):
前一段时间 修了东芝TE2100主板屏暗   怀疑是高压条 或者是灯管的 问题   经检测 问题是 高压条    在网上买了一个高压条  换上 好了  !!等客户拿走 用了 一天,又回来了 还是 屏暗! 我有改了一个通用的  一开始行,但是最后 还是 不行!   在(主板维修基地)上看到别的高手说是显卡上插排线的地方虚汗, 我按高手说的旱完了,再试好了!挺高兴 !客户拿走 用了不到一礼拜又坏了 !  这次是屏闪!我又把显卡上的接口旱一下,好了!  但是进系统就掉电!!!显卡上排线的接口旱连了 !  这是怎么回事!!郁闷 ......... 求高手或有修过这台机器的 解决一下  !谢谢啦!!!                 我再补充一下 外接不掉电!!      接本屏就掉!!

网友:
没招了就换显卡板吧。不然修好都要返修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好啊检查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显卡0-0!!挺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旱一下试试呗!!唉!!

网友:
外接没掉  说明是还是那接口 排线 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高压条好像不容易坏的,一般是显卡版上的接口容易导致屏暗,屏闪,你再好好看看接口吧

网友:
重新植球啊 你先拿块好屏试试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