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机器

楼主(2010-05-12):
机器进水有点严重,最开始短路。换掉南桥后OK,,可以开机,但是电流调到0.8的样子就不动了,,然后发现南桥正上方。U9下面有颗电阻,已近坏了,不知道是多大的。。进水有点严重。谁有图纸或者机器的告诉我下。。还有那个电阻2个角是接到哪的,电阻那已近氧化的没焊点了

网友:
服了,这谁知道?你这什么机器型号都没说清楚!

网友:
这个有的玩了,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
楼主先报下板号吧,在论坛找下图纸应该有的

网友:
看 你的 求助就是 神州售后经理在这里也 迷糊了,心情可以理解,什么机型啊 ?可以 现在 论坛里 搜索下 你 需要 的 图纸,找不到在来 这里 求助。

网友:
晕了,忘了说型号了,不好意思呀。。。是神舟承运F205T,,我用搜索的没搜到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刚放了一会。再开机,亮了2次,,之后再怎么弄也不跑电流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