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83321G能用什么替么??

楼主(2010-05-12):
场效应管发热~~没那IC~~~有没可以替的?

网友:
好像没有吧 我见过一般都是昂达主板上有

网友:
可以用RT9214 代换,但要改一下电路,关健是7PIN与8PIN,上传W83321的PDF,其中用的单5V电源的图中,将7PIN的C4与C5断开,然后7PIN与N沟道的上管S用极一15K-20K的电阻相连,再将8PIN的R1电阻短接.其它电路不用改动,本人在七彩虹的945主板改造成功.

网友:
感觉楼上的,在你的指点下,我也在七彩虹945主板上改造成功,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