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老出现问题,

楼主(2010-05-12):
本网吧有批机器,主板是NF4 -A9A 经常出现点不亮的问题 诊断卡的代码是01 U换了没有用 只能换主板,,,已经5块主板这样了 谁能跟我说说怎么办呀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啊 !!
点不亮

网友:
加焊桥......保内就换板......

网友:
旱桥可以解决吗 ?

网友:
就是桥虚焊了,网吧用NF板子就是杯具。

网友:
维修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不想一个一个去测试,只能安经验先把容易出现的问题屏蔽掉以后(加焊后可能已经有不少修好的)剩下的个别主板再详查。

网友:
是否排查了其他原因?一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片容易虚焊

网友:
没说的 加焊桥 基本90%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