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开机花屏 重启后ok

楼主(2010-05-12):
一清华同方老笔记本,开机就花,自检,logo都花。内容能分辨个大概。开一段时间,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不一定,或者重启一下,就ok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独显ati9700 64m的显存,有没有修过的,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直没解决 关注中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一下!

网友:
跟驱动没太大的关系.LZ说过出现LOGO时就花.还没进系统呢。你可以考虑把显卡加焊下.看看效果如何.
不知道你说的花屏是哪种.不防把图片传上来看看.大家给你分析下

网友:
应该先软件。后硬件。。。软件没问题可以加焊显卡。

网友:
是不是接口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我比较同意三楼的看法 ,还没进系统 就花,跟驱动没有关系 。一开机以后,机器的热度和显卡的热度,会导致虚焊的显卡重新接触上,所以重启以后就没有问题 了 。十有八九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不过可以在开机的时候外界显示器看下 花屏否  得结合者来,没有一下子就判断好问题 的。。。。。
排除了屏的问题 ,就是显卡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把板子拆出清洗试试,在冷态下,板子漏电,一段时间发热后,漏电地方电阻变大,冷态下又恢复低阻值,导致开机花屏,使用一段时间又正常的怪病。

网友:
显卡问题,可以手压显卡是一下。可能与显存也有关系有关,

网友:
正常先杀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内存条换过了吗?

网友:
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换了先试试...

网友:
外接试试,外接也花的话建议换个BIOS看看,记得要保存好原资料哦~以防万一。。。

网友:
谢谢个位这么热心,绝对是硬件的问题,因为机器上还有个linux系统,一样的花。一显示就花,重启一下,立马就好,不重启,很难好。
这里没有做bga的条件,有空先刷个bios。不知道换显存有没有用

网友:
我试一下 11# 凌寒

网友:
显示就花,开机自检屏幕一样花,另外机器上有个linux,也是一样的 3# 碧点

网友:
99%显卡空焊,我以前还遇到过,开机就花,用的时间越长花屏越少,用了大概1小时,完全不花了

网友:
手头没有照相机,改天传上去
泪水雪飘

网友:
先做显卡,不行再试一下显存,估计差不多

网友:
我也非常想知道花屏的故障到底和BIOS损坏的几率大不大

网友:
显卡问题。。嘿嘿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开机花 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做一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用的时间长反而不花了呢 不解?

网友:
找不到bios资料呀
唐晓龙

网友:
先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如果这两个没问题那就是显卡虚了

网友:
是显卡虚焊了,我拆下键盘,按压gpu,就正常了,一松手,就又花了,除非开的时间长点,自己就好了。估计是温度高了以后,热胀冷缩的缘故,这里做不了,改天拿给别人加焊一下,谢谢各位热心!
独木清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