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被雷击坏的主板CPU不工作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5-12):
请问被雷击坏的主板CPU不工作的维修思路

机子可以触发,但CPU不工作,是雷打坏的 ,请问这种维修思路主要是哪部份?

网友:
一般网卡坏较常见,网卡短路引起不跑代码

网友:
雷击坏的 应该看看供电部分吧  先看看场管 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吧 有的时候网卡也会被击坏

网友:
把网卡拆下来,一般 都 OK了~    问题 在 网卡芯片还有附近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