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无背光维修(已经修复)

楼主(2010-05-12):
一台IBM R51E,无背光有图像。拆机检查灯管外接高压板可正常亮并开关机。用机内高压板外接灯管不亮,更换高压板仍然不亮。
   继续检查高压板无+16V供电,检查发现是控制场管无电压输出,强行供电,但开机后3S即掉电。
   对高压板用另一电源(不使用笔记本的+16V)供电,仍然是3S后断电。
   高压板单独使用+16V供电和外加ONOFF信号,高压板可以点亮灯管。
   大家有没有修过此类问题,会是哪儿的原因?

网友:
跑控制场管G极的线路

网友:
那还不简单,给高压板改个3V控制电压不就OK拉!

网友:
高压板对地(或者灯管对地)漏电。把高压板对地做绝缘处理。

网友:
楼上的两位已经说明白咯 ,自己跑跑电路撒。。。。。

网友:
我也怀疑是高压板对地漏电,才导致高压板只要一工作就保护。这台机器是IBM R51E,ATI芯片组,哪位有图纸?帮忙上传一下。

网友:
目前高压板的ONOFF信号是有的,只是没有供电。测试时强行跳过场管供电,则开机3S后保护。使用外接稳压电源给高压板供电,仍然开机3S后保护。

网友:
我修过一台R51屏暗的,本机高压板点不亮,通用高压板可以点亮灯管,高压板是好的,结果是灯管有点虚焊,重新焊接就好了

网友:
控制估计有问题,你改下高压板,就是那个控制接到屏供电上看看!(别忘了高压板包好!)

网友:
我 觉得是 灯管 没焊 好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控制不好,查62504

网友:
通病啊,通病,主板屏线接口的保险断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在灯管上,看灯管两头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跑场馆的G集 才是解决根本问题方法 其他的方法会不会还会有问题

网友:
从原理上分析,现在是高压板没有供电,强行供电的话应该是可以正常亮的。但强行供电后,只要启动到高压板就掉电。高压条已经换过,现象一样。灯管用外接高压板点是正常的,也不打火亮度正常,可长时间使用。
IBM R52从高压板是不是有反馈信号?

网友:
主板上有个 小电感 样的 东西了,,还又灯管虚焊

网友:
原因终于查出来了,是屏线的问题,屏线上面有短路,但用万用表测屏线+16V端对地,电阻也非常大。把屏线空出来,直接从高压板上飞一根线接到+16V端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为什么我飞过去不行呢?+16已经和高压板绝缘。从高压板+16飞到电源+16竟然短路!

网友(2010-06-16):
我不是从电源飞过去的,我仍然是从主板上高压板的供电保险处飞过去的,只是供电不再走屏线了。

网友:
怎么说的那么复杂。到主板上公共点接个+16V,然后屏上接个+3V,再接个地      改一根不就行了,   是不是客户非要原装的,

网友:
跑场管的G级看看,才是解决根本问题方法 其他的方法会不会还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