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35x 问题

楼主(2010-05-12):
主板电源接口正负极短路,换另外一种圆形接口,将正极(不用插到主板上)飞线到保险电阻(PF1)的另一端,测电压可经此到电感(PL1),到PQ6,PQ7,待机0。06,不开机,没有线路图,可能正常电流通过板层还连其他原件,不知还应向哪飞线,或其他解决办法,请高手指教。
不开机
解决办法
飞线
主板

网友:
不用去飞线,先把隔离电路修好

网友:
对啊,把保护隔离差一下先,别急着上电,总会找到毛病的 。保护隔离最好查的了

网友:
头头就几个东东撒 全拆掉 看看还短不

网友:
拆了和正极相连的PF1,后面的东东都不短了,但电源的正,负极仍短,正极有点熏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