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电压过高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电源高压一体板用的芯片是OB2269,启动电压是26V,工作电压是22v,次级电压分别是8V和26V,反馈电压1.5V,到高压部分已断开,驱动板没接,次级电压这么高,请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谢谢了!深圳惠建生产的19寸宽屏,没牌
现在换了个光耦,12V正常了,但5V只有3V左右,还跳动,0B2269的启动电压和工作电压也在十几伏跳动,还发出“得得”(描述的不太准确,这种响声不好描述)的声音。电源芯片,开关管,大滤波电容,整流桥,0、22uf的电容都换过了,都没用,大家指点下是哪儿坏了?
  驱动板上标的是12V和5V

网友:
首先你要说机器的品牌型号,有部分机器高压部分是19V供电,如果你怀疑你的机器没有这么高的电压,查查光耦部分电路

网友:
把两组输出电压接上负载电阻,看有没有变化,有的电源没接负载,电压会虚高。没变化应该检查反馈部分。

网友:
输出电压高故障一般出在取样电压反馈网络,  在检查稳压控制电路时,首先要判断故障是出在 误差取样放大电路  还是控制电路   先用导线短接光电耦合器 3,4脚  如果输出电压正常了  即故障在误差取样放大    反之故障则在控制电路       按照这个思路  一步一步细心的查   总会  查出故障所在的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下 持续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和保险电阻 今天刚修一个这种电源查到最后就是这只二极管不良换上就好 故障现像和楼主描述的一样 谨供参考 祝楼主好运

网友:
火牛次级问题,换火牛,声音应为火牛发出

网友:
持续供电22V有点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