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X200 经常跳出(无法识的USB设备) 但是什么也没有插,以为系统问题,重装也没有用。
联想

网友:
读卡器,摄相头也属于USB设备。这种问题先考虑一下软件--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重装过系统了。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能否拆机处理???
把一些无用的设备拆除掉?把线啊什么的拔了,光板测试 ,进系统看还出着问题么 ?

网友:
你看看USB口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你试试,供电有吗?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拆机检查下,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测一下USB电压对不

网友:
查下USB的供电和阻值,

网友:
是一个小电容接触不良。汗。

网友:
供电问题,
我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只要顾客一用USB的无限上网卡就会提示那出来...没修好。

网友:
楼主是哪根线上的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