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主页被修改如何修复

楼主(2010-05-12):
1、IE浏览器只是被简单地修改了默认首页,通过【Internet选项】对话框【常规】选项卡中的有关选项还可以修改回去。这种情况很少,引起这种修改的,通常是一些导航站,可能一步小心就设置他的网站为首页了,不过这种修复方法相对简单。
2、IE浏览器的首页被修改,同时,【Internet选项】对话框中用于设置默认首页的选项变为灰色不可用状态。这种情况是由于修改了注册表的选项,把浏览器默认首页的功能禁用了,需要修改注册表开启修改功能。具体修改办法: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运行,然后输入regedit),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项,双击右边列表中的Homepage键,在弹出窗口中将其值改为0。此时,修改默认首页的选项可用。不熟悉注册表操作的,可以借助其他工具,比如瑞星卡卡、安全卫士等工具来修复。
3、通过【Internet选项】对话框重新设置了IE浏览器的默认首页,重启系统后,设置又失效,重新被篡改首页。首先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将其下的registry.exe子键删除,然后删除自运行程序\Program Files\registry.exe。接下来,展开注册表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下,双击Start Page键值,改为about:blank。然后,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对Start Page键值进行同样处理。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故障排除。当然不排除电脑中毒或者中木马等其他因素引起,建议使用瑞星卡卡、安全卫士等工具来修复或者先用杀毒软件杀毒,然后再按上面的说明来操作。

网友:
好招,方法好使!

网友:
现在都在IE后边加参数了,我都是直接在注册表里搜索恶意网站地址,搜了就改,呵呵

网友:
直接删掉,去IE安装文件里面把那个图标拉出来就好了,不过也有一些是不行的,通常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记得 自由天空 有个工具就是绑定桌面上的IE首页的。。  你用360 7.0版的IE修复下看看。。

网友(2011-06-02):
我一般用安全卫士,方便。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用工具简单多了

网友:
360啊 瑞星啊这些软件都会发现首页被篡改的,按照提示一步一步下去做很简单的!

网友(2011-07-17):
LZ不会是复制的吧,

网友:
估计是盗版的  并且还是个老资料  拿东西已经没用啦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搜索的方法

网友:
去IE安装文件里面把那个图标拉出来就好了

网友:
360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 用360 快捷 方便

网友:
还是觉得360好用,自己改麻烦得很

网友:
下个360IE修复大师。一键搞定

网友:
360安全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