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12):
问题:主板CPU.内存也不供电,复位灯一直亮。救助
cpu
主板故障
主板

网友:
INTEL的主板先修CPU供电 AMD的先修内存供电 换IO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与CPU上管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查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查是否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接这个顺序来。把你测到的CPU,北桥供电数据报上来先......我们一起帮你分析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