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12):
联想天逸S180开机掉电,检测卡跑0C,开机瞬间屏显示了一下,然后就灭。开机电流为1.5,有时可到1.7A,然后过一会掉电。请各位师傅帮分析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该机显卡是和北桥集成的。没有图,哪位师傅有的能否上传下?板号是MB06LMB  V03.我只有V01,V02的,和V03不同。谢谢

网友: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么? 是不是少电压撒 或电压不正常   用手按桥试过没有?

网友:
掉电的瞬间,摸下那里发热.

网友:
掉电,掉到什么电压?查查cpu核心供电有无虚汗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虚焊了。。

网友:
换条内存,加焊下槽子试试,不要上来就怀疑桥

网友:
还是桥发热引起的

网友:
电流上到1.5甚至1.7   1.8,按理说应该电压都出来了吧,我测量也是见到出来了,只是没图,而且我是新手,也不知道都对不对。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联想有款机子也开机掉电,还没开始修。

网友:
电源板与主板接口加焊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把IO加焊一下,还不行再作北桥。

网友:
CPU电压1.47     .1.05V   1.36V也都正常。

网友:
郁闷,装起来后竟然正常了

网友:
19# huangyu1018 肯定还要返修的。。肯定有虚焊的地方,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拆开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片是联想旭日160的,好像是同一片板吧。 相关IC 全被动过了,南北桥也弄过了。看来是不用修了,都这样的了。 报废了。硬盘客户拆走了,100元收来的。没想到主板会修成这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