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K8M800-M3跑01-02-07

楼主(2010-05-12):
前几天修到一块k8m800-m3的主板,搭上CPU跑码为C1-C3-01-02-07,一看到01-02-07定是IO ,换后故障依旧,于是又换了两个IO,故障依旧,于是放下手了,今天修到一块845的主板也跑C1-C3-01-02-07,看有电容鼓了于是换后好了!!!!!
这是有了灵感,吧K8M800-M3拿下来重新审,换电容无果,感觉南桥很烫手,想到一热可能会虚汗,于是焊了南桥,再上CPU,内存,跑C1-C3-26亮了!!!!!!!居然给搞好了!!!!呵呵呵

网友:
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惊喜。再遇到此类故障的时候,还可以考虑一下BIOS

网友:
呵呵,我也刷过BIOS ,忘说了

网友:
学习了,在论坛里真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啊!

网友:
学习了,在论坛里真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几块是这种故障的,没有修好,看了楼主的这篇,学习了经验

网友:
我看到月饼大哥说过一句话  不开跑马  凭感觉大概是检测到哪个部位了 检测卡只是依据 看多了就发现有时候并不代表有什么固定的意思 记得有块775的主板 跑2b 2d  29不动了 貌似显卡 搞了一天 加焊座子OK了 说实在的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理论基础差了点  但知道这种BGA 775CPU座子虚汗的天多  碰到奇怪的代码 不要马上动手 先观察观察

网友:
看来测试卡只是最简单的工具,判定故障还是要看维修的人

网友:
这种故障是在检测外设的相关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