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补线方法

楼主(2010-05-12):
一块FX5200显卡显存数据线被东西砸断了
求各位师傅给个简单点的方法补线

网友:
断点两边的漆刮干净,断点不长直接用锡拖,长的话用细铜丝补。焊完后用胶把补焊处封住。

网友:
先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问这样的问题担心你的焊功哦,建议别在原处补了,飞线稳妥些。

网友:
这是维修的基本功

网友:
多练习就可以了,起初我也是很难补好,现在补了好多找到窍门了,所以补起来容易些!

网友:
焊工不 好的话正好好骄傲练习下

网友:
在坏板上多练习几遍!  先把绝缘漆刮开 上焊,而后要补线用的线也上锡,对准短线的地方 轻轻点一下就OK了,如果不行!就上焊膏  不要太多!

网友:
从接点处飞线焊最好。

网友:
如果技术不行,可以找长点的铜丝来飞线,技术好的一小段铜丝直接就在刮好的接口处一拖电烙铁就搞定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都挺好,楼主自己动手试一下就行了,只要两边相通就行

网友:
有专用的飞线 带绝缘漆

网友:
维修基本功 补线

网友:
不一定要什么专用的线,如果是信号线用高压条高压包的铜线最好了自带绝缘,我就用那个

网友:
刚补了一下显卡,用的是硬盘IDE线里面的铜丝,用刀片刮细点,就可以了

网友:
焊完后要封上啊,我一般用指甲油,那个也不导电,还便宜

网友:
还是飞线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