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的怪问题,电池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5-12):
机器本来是不开机的,更换了南桥
现在故障是用电池开机以后,进系统时死机,硬盘灯长亮
用电源开机没问题,能正常进系统。如果插上电池再接电源开机进系统后,拔掉电源,机器马上掉电重启,还是进不了系统
用电池开机,测了硬盘供电,3.3V和5V都没问题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帮帮忙啦

网友:
这个机器放一段时间以后,用电池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还没有完全进系统就死机。再重启就不能启动了
看起来好象是虚焊,但是用电源还是能进系统的,我想不出来会是哪个地方虚焊

大家帮帮忙,给个思路吧

网友:
CPU供電IC加焊下

网友:
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看下南桥下面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南桥换过了,也没有掉件
进系统以后拔掉电源也不重启了,就发现了一次那个现象

网友:
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换过了,等下找个bios换上试试,实在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