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s不能上网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12):
插上网线连接好久就打感叹号 有时候显示已经连接上但是不能打开网页 系统装过了 网卡芯片 和晶振更换过  还是同意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了  哎最近的进水机号多啊  是不是夏天到了大家口渴了在机器旁边用水的多   还有掉点重启  死机的情况 但是风扇很干净能死我了 网卡问题大家给点思路 我在线等你们

网友:
是不是网卡接口接触不良啊

网友:
会不会是路由的 问题啊

网友:
我在协议里面指定个IP就能连接上但是不能上网打不开网页 如果我不设IP的话就感叹号了  不会路由器客户拿过来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店里的电脑上网都很好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店里的电脑上网啊 会不会南桥挂了

网友:
那台不能上网的机器无线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接受数据包,如果没有,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LZ解决了说声啊,我这有一台何你类似的 !!

网友:
换个口试试撒

网友:
换个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lz看看网卡的mac地址是不是正常啊 建议刷93c46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防雷击芯片,查查时钟正常吗

网友:
网络变压器加焊下  不行  真实SB挂了

网友:
无线
网线
还不行
换SB  ok

网友:
机器修好了

网友:
本来想到换南桥的 但是看到HP机器红胶就好烦啊 看图纸网卡芯片那边该查的 该换的都换了 真的想换桥 刚好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料板 (换了个BIOS芯片就好了  因为我们家没编程器啊)  还有坏BIOS那个装上去除了不能上网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鼠标 键盘 用着经常卡几秒钟 用用就卡几秒钟 外接键盘鼠标也一样造卡  终于好了 不知道哪位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真的 好了吗 我刚好今天有个一样问题的可以去试下啊

网友:
我建议刷一下网卡的bios

网友:
隔离变压器,或者网卡芯片 。

网友:
我有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BIOS的问题吗?网卡总是感叹号,键盘和触摸板一会就自己禁用了,重起也只能用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