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怪问题

楼主(2010-05-12):
三星笔记本X10 跑码9798 有时候跑码9597 跑码的时候比较慢 比正常跑码慢 换过显卡芯片两次 北桥南桥都换过 迷你PCI芯片和网卡芯片都取掉了 查过时钟电路没发现问题 哪位修过的请帮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
把拆掉的都装上撒 要检测硬件 会慢啊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
没拆之前检测硬件也是慢啊 怎么解释

网友:
你要修好这板代价也是大了点,勇气可佳

网友:
换个U和内存试试看

网友:
呵呵 攻克了就是经验和财富 大家说对不对

网友:
有什么问题,跑码慢能亮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主刷过BIOS没,BIOS资料出错也会这样的

网友:
刷BIOS了 跑码比以前快 但还是挡在9798 9597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再查查各单元供电是否偏低或有发烧的芯片

网友:
修好本钱收得回来吗,LZ。

网友:
自己的板子 搞好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