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4s5mg5 BIOS报错

楼主(2010-05-12):
客户刚拿来的板.. 来时41bios出错 报警   刷完BIOS不报警 但是当第一界面.  PS2不好使 w8369hf IO 也换了 大家还有建议 换SB?

网友:
最好还 换BIOS,不 行换内存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楼主刷完BIOS后不报警了,应该说明方向对了,是不是你的程序刷错了?

网友:
楼主看清楚手里这块板子到底是什么品牌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款主板同时有联想、方正、TCL等好几个厂家在用,但是刷错厂家的BIOS后就会当在LOGO界面,刷对了就没问题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网友:
楼上说的非常对,一开始POST卡跑41是典型的BIOS不良,刷BIOS后档在开机LOGO那怎么想也是BIOS没刷好啊!

怎么能去换I/O或修其它的电路呢?楼主的维修思路令人很费解!!!!!!!!!!

网友:
应该是BIOS版本不对 继续在刷一个四四

网友:
主板的具体型号是什么?BIOS是否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