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00

楼主(2010-05-12):
一ACER3600
笔记本
,刚来不加电,拆机后发现主板上网卡发黄中间并有微鼓,再量,网卡坏,拆掉,加电正常,代码一直跑,以为好了,可是过26以跟着跑个08就再也不走了,怀疑主板受雷击了,造成网卡坏并祸积南桥,高手指点一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 http://www.chinafix
笔记本

网友:
刷个 BIOS 吧 再打CPU和内存的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南桥不一定是好的呀!!!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问题。换个南桥。看下南桥烫不

网友:
测一下USB的对地看看是不是桥坏了。。。。要是不一样,直接换吧

网友:
刷过BIOS,故障依旧,只能先换一下南桥了

网友:
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既然能跑,跟南桥关系不大的,只要能跑,开始检测网卡,再检测内存的,过了网卡估计到内存了

网友:
你网卡焊上去了吗

网友:
不装网卡也点不亮 ???????

网友:
是的,不装网卡检测不过网卡,所以就不显示,这款机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