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T40 CPU电压!

楼主(2010-05-12):
T40的机器,CPU供电有时候是1.05V,电流跑0.62A,有时候是1.56V,电流跑1.109A!CPU供电管理芯片已经换过,电容我都换了2个还是这样子,求老大们指点!还有机器是不显的,诊断卡档3C!

网友:
CPU换过没 电压不正常啊 应该是0.95V才对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修不好,后来放弃了。希望前辈们赐教。

网友:
不是吧~~修不好~~?~?~?

网友:
把CPU供电的所有小东东都换了 不行就换个南桥吧 3205 有几个角到南桥的

网友:
VCORE不对 还是需要换个CPU 四四  还有事不是VID不对哦 在或者是 场馆

网友:
南桥??CPU电压关南桥什么事啊?还有场管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更加小啊!如果场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呢?

网友:
前面的代码是什么  你写下来吗  好判断

网友:
回楼上的 代码是3C 诊断卡是台湾的3合一诊断卡,一百多的那种!

网友:
先查vid,还有电源选择信号。cpu电压不会这么变的,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怪事,楼主研究出来。贴上结果。

网友:
如果是空板的话u可能已开始工作了,重点查南桥及周边电路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的座子虚汗了,造成VID不对,所以CPU的电压才会变的

网友:
跑3C没看到过,不知道3C前面是什么代码,有没有过38,没过的话南桥,内存,北桥的问题,过了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嘿嘿  我在修核心0.75 你就修1.5 是不是故意发贴打击我啊!~   我跟你不一样  我舍得本钱  南桥 座子  CPU核心供电 北桥  全换了 还没好  有时间在修

网友:
楼上的老大不要这么说吧~~~我倒没有打击人的意思况且我也没那个本事吖,说实我也吓我一跳,差不多1.6的电压我的U会死得很惨呢!因为码跳得太快了,我都没看有没有过38,但是诊断卡的说明书上面写的是COMS设定,但不知道准不准确!

网友:
可以将CPU主控的三个芯片都更换掉试一试。

网友:
换过了!一样啊!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见过,记得那次是一个电容的问题。C325

网友:
诊断卡的说明书没有用的

网友:
回楼上的,那我该如何处理呢?CPU电压正常的时候(1。05V)电流在0.62A,不用诊断卡的话就0.61A左右,到底是不是不过内存呢?

网友:
按步骤来以中,查 供电,开启信号,PG信号是不是全送到了,

网友:
这个码好像没见过吧?

网友:
应该是vid的引脚虚汗啦。amd的优说不上有什么汉人的毛病。而且它的发热量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