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帮忙看下RST测试结果

楼主(2010-05-12):
主板用的是MS-6575E,用一根256M杂牌内存带 一根坏DDR400金士顿512M(16颗显存)的在此板中测试结果如下file:///C:/Documents
主板

网友:
hsa哈哈。真过瘾。老火哦。
来来。给他洗个枣在来哦。 再来下 烧烤加焊给他软活一下。
还有你的 是不是补位降位条哦。哈哈。

网友:
没动过的,还没用一年呢,有保但找不到卖主了

网友:
先确定母条是不是好的,足够稳定。

网友:
楼上帮你说了,先确定母条是好的吗?

网友:
母条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问一下老哥们,RST这个软件能不能测DDR2代的内存啊。我测了好几次都是显示全坏,每次都一样的结果。但上机又能使用,每次都是不同的机子

网友:
RST用来测试DDR1代,2代的你换915的主板看下情况有的也是测不了

网友:
这样的条子先全部重新加焊,然后再测,

网友:
把金手指擦干净看看 再用一条128MB的母条带 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