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15启动后断电自动上电又断电

楼主(2010-05-12):
手头有一块昂达915板能正常跑代码,上了显卡裸机时候发现断电又自动上电一直重复着拨了显卡又正常了不过有时也会断电不知道什么要怎么入手维修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上显卡之后是完全点亮了再重启呢,还是只是跑一下代码就重启呢.
如果确实已经在跑代码了(过了内存).可以试刷下BIOS

网友:
有时可能是供电不足,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我上了显卡诊断卡跑码已经全部都通了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伙启动一伙断电然后再启动再上电

网友:
呵呵  讲的我理解不了

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不稳定,换IO换桥试下

网友:
如果不缺件就用替代法试试,你这个问问好处理,我有块华硕N68每天第一次开机不进系统到XP那就蓝屏,再重起则能进,进去以后一天都没事高手指点这是主板哪的问题,电源硬盘等等全换了事实证明是主板的事可是要怎么修???

网友:
还有块华硕的主板也是N68,去售后测不出问题,但在我这有时认不到硬盘,有时不过CPU ,让我很头疼请问换哪个芯片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