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前辈给一点思路。。。

楼主(2010-05-12):
今天修一杂牌主板,为独桥。。。

测量CPU电压,为1.41,内存供电2.52,PCIA14为3.26V,开关排针上有5V,点开关时间点不亮,强制绿线能点亮,但不能跑码。。

如果重新装下CPU。。。有的时间,会一直跑吗,到点亮。。。但是过一会在点开关就有不能点亮了。。复位也有。

用表笔连IO芯片能正常开机跑码。。。是IO坏了吗?{待机时间,IO有5V待机电压}

网友:
用力压住那个单桥或CPU座,诊断卡会不会跑字

网友:
用力压过了,还是不会跑码,。。。。会不会是IO的事情啊

为什么用表笔连一下IO,它会跑码,而且能点亮呢?

网友:
按触发 修吧、、、

网友:
按桥看能跑马点亮吗?

网友:
那个技术小组大哥 人家说的好像是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 压座子可以解决吗??? 楼主说的IO我觉得可以考虑 更换 个人意见  我遇到过只要用表笔去接触IO去南桥的线路时就可以正常开机 换IO解决

网友:
请问连IO 怎么连啊?  用表笔一路划过去吗?  还是知道 触发脚的前提下,把那脚接地啊?

网友:
断线,或IO不良吧。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把电源拔下来,下触发开关能否上电?
主板上是否有独立的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