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0697显示器常亮绿灯

楼主(2010-05-12):
今收到一台优派vs10697显示器,,打开开关,显示器开关灯亮,但屏幕无显示,就支开客户说你明天来拿。因为十有八九是高压板问题,拆开显示器看了一下是一体板,而且没有灯管接口。先加焊了高压板的高压包,因为一打开开关里面吱吱的响,补焊无效。现在一查VGA线,开关自动灭,求助,是MCU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吱吱的响:
1:屏上线路板短路
2:灯管断线,打火

网友:
你先外接高压板看看能否点亮咯,自己思路要清晰点

网友:
恩,谢谢指点。已修复,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