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杂牌主板,内存槽两条好使两条不好使,求教

楼主(2010-05-12):
865杂牌主板,CPU供电接地,换MOS管和电容后能点亮,这块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内存插在其中两条插槽上开机跑码25到AF挡住,测内存供电、AD线、时钟正常,插入另外两个槽正常,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可以检查内存插槽周围的排组和排容,插槽内的针脚是否氧化,每个针脚测一下对地电阻是否一样大

网友:
那就插另外2个呗  板内断线看你怎么查~~~

网友:
还是用那两条吧 也够用了 非要用有故障的插槽 查线路去吧 正如2#所说的

网友:
真要把这两个糟修好,就要费点事,把不能用内存周围的元器件先排查掉,清洁好,然后可以对比着查找能用和不能用的内存各脚电压波形。有必要的话跳线过去就可以拉